请问这个单片机C语言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显示重复定义呢?

楼主(2022-03-27):
头文件是#include<reg52.h>
以及前期有一个数码管位选的定义,是这两者冲突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前面有错字/错符号/半型符号
你不发全部代就自己检查

网友B:
前面定义smg_we4那部分贴出来。

网友C:
smg_we4重复定义了,应该有至少两个地方定义了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前面有错字/错符号/半型符号
你不发全部代就自己检查

好的谢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 ////uchar smg_du[] = {0x40, 0x75, 0x0c, 0x14, 0x31, 0x12, 0x02, 0x74, 0x00, 0x10,  //                                                                           0x20, 0x03, 0x4a, 0x05, 0x0a, 0x2a, 0xff};  //uchar dis_smg[8] = {0xc0, 0xfa,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uchar smg_i = 4;     //uchar flag_che;       ////sbit smg_we1 = P2^0;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P3^6;  sbit smg_we4= P3^7;  char dx_s = 0;                       //sbit dx_red = P2^4;              //sbit dx_green = P2^3;          //sbit dx_yellow = P2^2;         //sbit nb_red = P2^7;              //sbit nb_green = P2^6;          //sbit nb_yellow = P2^5;         //sbit nb_che = P3^3;           //sbit dx_che = P3^4;           //uint ;nb_che_value;uint  ;dx_che_value;uchar xdata nb[30];uchar xdata dx[30];uchar flag_jtd_mode;        //bit flag_1s = 0;bit flag_500ms;bit flag_dx_nb = 0;uchar flag_5m_value;uchar i;uchar flag_alarm;              //uchar dx_time = 30, nb_time = 20;    //uchar flag_jdgz;                  //uchar miao, miao 1;  /....................................................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switch (i)             {                          case 0: smg_we1=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1;   break;                             case 1: smg_we1=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1;   break;                             case 2: smg_we1=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1;   break;                              case 3: smg_we1=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0;   break;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 ////uchar smg_du[] = {0x40, 0x75, 0x0c, 0x14, 0x31, 0x12, 0x02, 0x74, 0x00, 0x10,  //                                                                           0x20, 0x03, 0x4a, 0x05, 0x0a, 0x2a, 0xff};  //uchar dis_smg[8] = {0xc0, 0xfa,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uchar smg_i = 4;     //uchar flag_che;       ////sbit smg_we1 = P2^0;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P3^6;  sbit smg_we4= P3^7;  char dx_s = 0;                       //sbit dx_red = P2^4;              //sbit dx_green = P2^3;          //sbit dx_yellow = P2^2;         //sbit nb_red = P2^7;              //sbit nb_green = P2^6;          //sbit nb_yellow = P2^5;         //sbit nb_che = P3^3;           //sbit dx_che = P3^4;           //uint ;nb_che_value;uint  ;dx_che_value;uchar xdata nb[30];uchar xdata dx[30];uchar flag_jtd_mode;        //bit flag_1s = 0;bit flag_500ms;bit flag_dx_nb = 0;uchar flag_5m_value;uchar i;uchar flag_alarm;              //uchar dx_time = 30, nb_time = 20;    //uchar flag_jdgz;                  //uchar miao, miao 1;  /....................................................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switch (i)             {                          case 0: smg_we1=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1;   break;                             case 1: smg_we1=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1;   break;                             case 2: smg_we1=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1;   break;                              case 3: smg_we1=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0;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g_we4重复定义了,应该有至少两个地方定义了这个变量。

emmm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定义smg_we4那部分贴出来。

emmm好的谢谢!代码有些长,从快速回复那里粘贴了代码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