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的这种头的充电器可以自制吗?

楼主(2022-03-27):
做个这种充电器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相差不大,电流满足要求,绝缘满足要求,完全可以

网友B:
倒不是完全不行,但要有相匹配的插口模具,要不岂不危险?

网友C:
这东东如果自制的话肯定比原装的好用

网友D:
这种头开始淘汰了,电子数码产品统一typec接口。

网友E:
有3D打印机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外壳,里面去买些小零件,后面自己组装即可

网友F:
我用电脑变压器的金属接头加热熔胶复制了一个

网友G:
动手能力强,是可以的。

网友H:
为什么要自制呢?
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是哪种形式的
一般这种充电器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充电IC在充电器上的,剃刀上是没有充电IC的,这种的输出电压是4.2V的锂电池充电电压,并不是稳定的,飞利浦用这就是这种
另一种是充电IC在剃刀上面的,充电只提供一个稳定电源,5V或者12V,飞科有的型号就是这类结构
看好再动手

网友I:
没明白什么意思。买一根8只线插上就行了,如果内部充电电路坏了,就买一个TYPE-C的充电小板,找一个合适的3.7付锂电池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J:
问题不大,只要动手能力强,肯定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K:
没有拆开看看吗?这个插头应该是接220v的,里面有简单的小电流充电电路,电池一般是镍氢的

网友L:
当然可以,但是要提前查好各种资料,确保安全接线的前提下,进行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