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布线如何避免直角钝角?

楼主:
请教贴
画板子在布线的时候尽量避免直角和钝角。类似这种中间的一个引脚应该怎么走。为什么?求大佬指点。
(此线是3.3V输入,从端子来的3.3V电过电容往左去)

网友A(2022-03-27):
这样就行了,电路工作于50GHZ频率下,基本不考虑直角什么的,单纯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好看而已
如果是产品,那就是在告诉人家,"你看,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没有走直角",但实际意义并不大

网友B:
中间那根线直接连上,形成一个T字就可以了。电源线又不是高速信号线,哪来那么多讲究?

网友C:
应该是避免直角锐角吧,避免钝干什么,没有钝角不能画出图

网友D:
在设置中,将直角改为圆弧呢,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E:
可以通过P-E放置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