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dht11测量代码 串口显示

楼主(2022-03-27):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Dht11Show(void)
{
        u8 temp,humi;
        if(DHT11_Read_Data(&temp,&humi))
        {
                printf("DHT11 read failed\r\n");
        }
        else
        {
                printf("温度 %d 湿度 %d \r\n",temp,humi);
        }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G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DHT11_Init();

        while(1)
        {

                Dht11Show();
                delay_ms(500);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