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提升亮度的问题

楼主(2022-03-27):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修改电路的基础上增加C语言程序使共阳数码管亮度变高?数码管是正常的高亮型,没坏。因为硬件已使用三极管放大,所以不需要再修改电路。

网友A:
就该显示时间长度

网友B:
可以做梦搞定

网友C:
如果是动态显示的话,可以延长扫描时间,只要总的扫描周期在40毫秒以内就可以。

网友D:
数码管的亮度在硬件条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足够亮的,99.9999%是代码不佳。

网友E:
代码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F:
可以将IO口配置为强推挽,没有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已解决

楼主:
想多了,已通过解决。

网友G:
扫描频率更快,有效电平长一点就可以

网友H:
用灌电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