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字符串重复发送问题

楼主(2022-03-27):
本意是想串口发送一次字符串,但是却一直重复发送了。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
        for(;x>0;x--)
                for(j=125;j>0;j--);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串口方式1
        TMOD=0x20; //T1采用定时方式2
        TH1=TL1=0xfd;//9600b/s
        PCON=0;    //波特率不加倍
        TR1=1;
}

void uart1_send_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TI标志位
}

//串口1 发送 字符串
void uart1_send_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
                uart1_send_byte(*str++);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
        uart1_send_string("yes,you can!\r\n");
        delay_ms(500);
}

网友A:
程序的尾部加一行语句while(1);就可以了,你的程序跑飞了,每执行一次就复位了,相当于重来,如此反复。

网友B:
main程序结束后,程序运行到什么地方呢?
这一点,由编译平台决定,它的决定是,再回到MAIN!
沙发的方法是,让程序陷在while(1)里,出不去,所以就不会再回到MAIN了。

网友C:
你的主程序是,分4个部分,初始化,延时,发送,延时,完成了以后重新开始了。你要想好程序何时执行,执行完成以后如何处理。再来写对应功能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尾部加一行语句while(1);就可以了,你的程序跑飞了,每执行一次就复位了,相当于重来,如此反复。

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程序结束后,程序运行到什么地方呢?
这一点,由编译平台决定,它的决定是,再回到MAIN!
沙发的方法 ...

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程序是,分4个部分,初始化,延时,发送,延时,完成了以后重新开始了。你要想好程序何时执行,执行 ...

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D(2023-08-24):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尾部加一行语句while(1);就可以了,你的程序跑飞了,每执行一次就复位了,相当于重来,如此反复。

大佬,为啥我加while(1)之前,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加了之后,计算机直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