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板p3.0,p3.1接入其他模块就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22-03-27):
我用普中开发板做设计,把指纹模块直接连在了单片机开发板上的p3.0,p3.1口,就是rxd和txd口,然后板子就g了,写不进去程序了,总是写芯片超时,之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请问各位老哥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可能单片机的IO扣被烧了,换一片单片机试试。

网友B:
如果用的是STC单片机,这个单片机的程序烧录也是通过P3.0和P3.1进行的,所以串口冲突了。这个只能在烧录时断开你的模块,或者把你的指纹模块挂到其他串口上或者把串口切换到其他管脚接你的模块

网友C:
估计是串口冲突所致,选带两个串口的STC单片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STC单片机,这个单片机的程序烧录也是通过P3.0和P3.1进行的,所以串口冲突了。这个只能在烧录时 ...

我也觉得是串口冲突导致的,但是就算把指纹模块拔了也不能烧录了,芯片没坏,我用了两个开发板和四个芯片试过了,只要插过就不能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