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一下 74HC573为何可以实现51单片机的拓展?

楼主(2022-03-28):
为什么可以拓展I/O端口

网友A:
因为它可以让输出端跟随输入端的变化,也可以“冻结”输出端。

网友B:
573是数据锁存器,LE发出锁存信号时,将把当前总线上的数据锁存到输出端,因此可以扩展单片机的IO口。

网友C:
先弄清楚:
什么叫拓展,这里拓展的对象是谁,要达成什么目的。
573有什么功能。
了解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锁存器可以动态存储8位数据,假设一片51芯片1O组不够用时就可以选择锁存器来存储数据以补不足,调用1组IO可以接控制几片锁存器就可以当作增加了几组IO.锁存器是数据并联发送的速度比595串口要快.

网友E:
你要重新复习一下:锁存器、译码器之类的数字电路。。

网友E:
这个手册给你看一下,看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