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
单片机控制变压器输出方波 周期5ms  间隔15ms 数字电位器改变波形大小 变压器经过桥式整流后单片机导通三极管选择测量不同的电压  根据电压读取阻值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  供电暂时没放

网友A(2022-03-28):
BJT根本就不适合这种模拟开关的场合,换FET。

网友B:
不能,设计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计不合理。

请问 那里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计不合理。

是三极管通道选择那里不合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设计不合理。

不合理的部分是哪里? 三极管选择通道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