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利用两片74HC595实现8位数码管上显示自定数字(滚动显示)

楼主(2022-03-28):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把滚动前后(指滚动一行),看成是两组显示数据。t1时间刻显示第一组数据。0.2秒后再显示第二组数据,滚动就形成了。
你先学会显示一组数据。
再:一行汉字分16行滚动,你就先做16组数据,每间隔0.2秒切换显示一组,不就OK了。

网友B:
两片74HC595 驱动8位数码管 单片机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201-1.html

网友C:
按电路先送位信号再送段信号,移动看要怎么移动了,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6419914

网友C:
这也是一种数码管滚动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8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一种数码管滚动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83-1.html

谢谢大佬!!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