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芯片数据变位异常?

楼主(2022-03-28):
首先运行产品对芯片无擦除操作,现场2-3年的异常插件返回,发现NOR芯片有数据变位(烧录器读取),且都是从0变1 ,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芯片数据变位有的是单个字节其中的1位,不是成片的,应该不是软件误操作引起。

还有比较诡异的是,两块板子,一块异常(串口无输出)、一块正常:

1、将异常插件的nor取下,焊道好板子,好板子照样能正常运行

2、重新烧写一片好的nor,换到坏板子,坏板子也能正常运行

3、将取下的坏片子,重新烧写,有串口输出了,但是无法引到文件系统失败

网友A:
1、当初写数据时能量不足或时间太短。
2、芯片质量问题。
3、受到外环境影响(磁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初写数据时能量不足或时间太短。
2、芯片质量问题。
3、受到外环境影响(磁场、温度……)

感谢兄弟回复,

正在努力复现,正常复现太难了,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复现,那问题就好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初写数据时能量不足或时间太短。
2、芯片质量问题。
3、受到外环境影响(磁场、温度……)

再次请教一下,

由于在硬件环节已经找不到问题,专家已经多次测试,应用程序也没有误操作nor的接口,今天我们把方向刚好转向了烧录器:

1、生产商的烧录器,根据我今天的咨询,起码10年了;
对该设备的影响完全不了解,我考虑是不是由于设备老化,会造成烧写芯片存在隐患?  虽然贴到板子没问题,但是长期使用会有问题。
本次出问题的板子,运行了约3年出的问题,同时10块板子断电再上电出问题,当然可能是运行时已经出问题,只是重启是一起爆发。

2、芯片质量这个无法评估,联系供货商技术,暂时无法联系本部,winbond推给供货商支持。

3、产品是运行在室内,电力领域,环境不够良好。

网友A:
建议:用统计学解题吧。统计分析所有的相关产品,分析发生问题的几率、环境、共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