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们,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显示数据,一片空白,之前可以。波特率等设置正确

楼主(2022-03-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HEX和字符模式都没有显示,那么说明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单片机程序和数据线两个方面分别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此问题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或者不同版本 有的版本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B:
试试不同的串口助手或者不同版本 有时候是你串口助手自身可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先把USB转TTL模块的RX和TX短接,自测一下。

网友D:
全屏到处看一下设置部分,有无可疑之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是有一根线坏掉了没发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