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怎么知道单片机这个东西的,笑死不偿命

楼主(2022-03-28):
  本人当年在一家注塑机公司,搞机械维修。因为经常接触到机电,
那是2000年左右,注塑机还不都是电脑控制,高端的全电脑控制,
比如国产海天注塑机,一般都用宏讯电脑。双比例电磁阀控制机械的
压力,速度,调节起来比较方便,每一个动作,开合模,座台前移,后移。
调模,射胶,熔胶,中子,每一段需要的压力速度,都可以随时控制。
所以工艺调节起来非常方便,而且位置控制使用电子尺也非常精确。
相对于电脑设备,低端注塑机还是使用行程开关,继电器控制,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手动调节,比如说开模位置,首先要把多个行程开关
固定好,当注塑机开模时,先慢速开模,压到一个开关,电箱里一个继电器吸合,
转换一路触点,接通液压大泵溢流阀,产生快动作。然后再压到一个开模慢速
行程开关,关闭大泵溢流阀,由小泵输出液压油给系统,执行慢速动作。
到开模停止位置,关闭小泵,开模结束。
特别难受的是,因为各种塑料特殊的特性,对机器的温度高低,射胶熔胶的压力速度
非常敏感,普通机械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难以控制。
正因为每天和注塑机打交道,接触液压和电气比较多,经常跑书店闲逛,无意之中
发现两本杂志,一本叫电子制作,还有一本书名都忘记了(下次想起来再补上)。
有那么一天,翻到其中一页,教你如何制作一个时间循环控制器。用的是PIC单片机。
那个时候对单片机根本没有概念,看了书中的制作过程和介绍如何实现电路板自动工作。
十分兴奋,于是乎信心满满开干,找来PIC单片机IC插座,数码管,按键,三氯化铁,覆铜板,电烙铁,
焊锡丝等等等等,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按照杂志的介绍雕刻线路,生起煤炉化电路板。
  这样一边上班,一边制造第一个单片机控制板,劲头十足。
等线路板线条烂好,一个个电子元件焊接好,大功告成之时,满心期待我的第一个作品
就要展现神奇的一幕,内心十分激动。
于是乎仔仔细细给电路板通上电,随便怎么倒腾,单片机似乎无动于衷,一点反应也没有。

楼主:
我的心里是又气又急啊,反反复复核对书中文章的线路,电压。都确定无误,
明明书里写的先怎么怎么按开关,再怎么怎么调节参数,再怎么怎么操作,线路板
就会显示什么参数,再怎么就可以按照流程循环运行。
实在没有办法,再找资料,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并且也不会上网。
只有再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找资料,找有关单片机的知识,原来单片机不是平时
一般芯片,和电路板上大部分芯片不一样,里面是空的,需要电脑或者其他工具
来写程序,再通过烧写工具把数据写进去,单片机才可以工作。
好吧,电脑咱也买不起,按照杂志上的介绍,PIC单片机有个编程器叫PROG-II。
马上打一个电话到上海PIC单片机代理商咨询,一问一个编程器PROG-II要成千上万块钱。那当然跟买不起了,那么金贵的东西,想都不敢想。好吧,暂时只能搁浅了。
依旧上班下班拿着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每天转几趟公交。在乘车过程中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经常遇到,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举止文雅,端庄大方。忍不住多看几眼,一不小心,四目相遇,电闪雷鸣,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A:
这,故事要转弯了吗

网友B:
我上班坐公交也常常遇到 一个 皮肤白皙, 举止文雅,端庄大方 女孩, 很喜欢, 就是坐公交车,头太晕了,有点受不了~

网友C:
继续继续啊,很多年没有做过公交车了…

网友D:
里面老哥说话又好听

网友E:
2000年电脑贵吗

网友F:
故事有曲折?

楼主:
话说上班经常遇到这漂亮的女子,每天公交车上心心念念总希望可以遇到,
当公交车开到她将要上车的地点,远远看到她在站台等车,
看着她阿娜多姿充满女人味的样子满心欢喜。更加令人激动的是。
她也很乐意遇到我,一上车又是四目相望,似乎隔了三生三世的等待。
目光久久不愿分离,有时一上车到她下车,十几分钟,就这样傻傻彼此眉目传情。

楼主:
然后继续搞单片机,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也大概知道单片机怎么样才能工作。
还是继续买每月一期的电子制作杂志,有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一种很小很小的
可编程控制器,叫做火柴盒,型号叫PROG 110,可以通过几个按键编写数字的组合
来来编写简单的控制程序,内核用的是89C2051.那个时候好像
是65块钱一个,通过邮购到电子杂志杂志社可以买到,于是乎就立即买一个。
买回来按照杂志的范例编写了一段代码,通过按键操作,果然可以按照设定的流程
看到LED灯闪烁了。这是第一次使用单片机按照设定的指令一步步工作。

网友G:
你这是讲的单片机还是艳遇

楼主:
现在这个东西居然还有不少人在用,
特别是家电维修人员,有电子电器知识而不会编程的。
上面是一块AT89C2051单片机储存的是底部程序,
用户编写的程序储存在24C02里面。
上图中数字组合就是编程的方法。
其实这东西也没啥用,只是对于第一次接触单片机,
了解单片机怎么样接线和运作起一个作用。
  有了第一次编程的经验,继续读电子制作,
又出了一个产品,这次叫PROG 100.
是一个简单的类似于手持编程器一样的东西。
上面有一个LCD1602,数字英文按键,
IC夹紧座。可以通过按键用一种特殊的语言
对单片机编程,于是乎又买来了ATMEL的单片机,
按照电子制作的教程开始编写程序,这次不出意料。
看着单片机按照编写的流程亮一个灯,然后再亮一个灯,
第一个流水灯的程序实现了,
单片机果然可以跑起来啦,内心十分的激动。

网友C:
我还是想知道和那个美女的后续发展…

网友H:
20年过去了。。那个美女是不是变老婆了

网友I:
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J:
缺啥想啥,话说有一天那位美女送来了一台PROG 110,然后一起编程:

网友K:
PIC单片机知道好多年了,就是没学过,不知难不难?

网友L:
这个故事应该双线发展的,现在单片机已经入了门事业线发展顺利,接下来是不是要发展一下情感线了?

网友M(2022-12-14):
在乘车过程中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经常遇到,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举止文雅,端庄大方。忍不住多看几眼,一不小心,四目相遇,电闪雷鸣,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N:
来看:撸煮的撸“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O:
看来这个单片机用处很广泛

网友P:
50多岁,C语言小白、看见英文就头大、电脑输入一指禅,学习单片机,以为买一块开发板,就万事大吉了,点亮第一个LED真难!让LED按我的心意点亮更难!.......最近在家,看视频,照猫画虎,修改移植,LED点灯、数码管、计数器、LCD、18B20......在家尽情霍霍,3.7V锂电池手提灯控制坏了,用STC15W104模仿PMW程序,主灯亮度按 低--中--高--中--熄灭循环,兴奋之余发现,手提灯放置几天就没电了,继续改!加MOS管程序配合,试验--改进--试验,搞定了。单键多时长控制,用在单位的水房;单片机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太意思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的心里是又气又急啊,反反复复核对书中文章的线路,电压。都确定无误,
明明书里写的先怎么怎么按开关, ...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