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D温控问题 怎么转化为pwm值或转化为什么值从而经过pid算法输出pwm

楼主(2022-03-28):
pid温控时,用18B20或铂热电阻采集到的温度值,怎么转化为pwm值或转化为什么值从而经过pid算法输出pwm值给电热丝加热?

网友A:
用pwm脉冲的占空比控制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的导通/关断时长比值,这个比值越大,温度会越高,比值越小温度越低。根据你采集到的Ds18B20的数值再增减这个pwm占空比,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温度。

网友B:
PID采用增量算法,位置输出模式,PID的输出结果控制脉宽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学习PID原理,再给出计算方案,而后再编程。

网友D:
PID是一个复杂又简单的算法
代码就那么一点,网上随便复制就行
但你没有经过无数次的调试,基本是搞不定PID的
先不要积分和微分项,只要比例
你把ADC转换的实际温度值和设定相减,结果乘以比例,比如,你把比例设定为5,ADC值为230数字量,设定值为250数字量,那就是相差20,那么PWM就是=20*5=100
这个一百可以是8位PWM的占空比,也可以是10位PWM的占空比
如果是8位PWM,那么就是100/255的占空比
如果10位的PWM那就是100/1023,好像有点小,那么,你可以再*2,就有200/1023的占空比了
先进行调试,看一下效果,再对应的加减比例的大小,让温度相对稳定
这是一个多次调试的过程,不可能是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能搞定的
自整定没学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E:
Microcontroller Based Temperature Monitoring & Control, Elsevier (2002)
把这本书读一遍你就会PWM、PID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把我上传的这本书读一遍你就会PWM、PID了。

你这书读的懂就不可能难在p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