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汽车油箱油表的计算策略吗?

楼主(2022-03-28):
师傅让我们做个汽车油箱剩余公里数的设计,但是现在的问题汽车在运动时油箱一直在晃动,要是直接用检测adc来显示肯定油表瞎跳,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怎么处理?一般的汽车上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就是一直跳的 油表不跳是因为加了阻尼

液位传感器俗称油浮子 就是个浮漂驱动滑动电阻 电阻变化电压就变化 油位就变了

老式仪表指针后边是个双金属片 电压不一样发热不一样 弯曲度就不一样 指示位值就不一样 发热速度比油面跳动速度慢很多 还有个阻尼游丝 所以不会跳 上世纪70年代的212油表就是一边跑一边跳 调的不好

新式仪表是步进电机 也是ADC采集完了各种过滤算法加阻尼 表针就不跳 不加阻尼那比蹦迪还猛

更新的液晶仪表道理一样 也是算法加阻尼 否则数组根本看不清

这种方法并不准确 而且非常不准确的 说白了油表 水温表都是给司机一个参考 是定性不是定量用的

无法通过剩余油量计算公里数 因为正常的油箱为了适应车身都是不规则形状 油表画的格是均分实际上根本不是 多数情况下油箱都是底部小 所以开车的会感觉后半箱油不耐用 实际上是容积小了表格没变

另外 剩余公里数和单位时间油耗有关 一共20L汽油 前10升1个人开 后10升满载 你怎么算剩余公里数 行车电脑的算法是计算一段时间内的喷油脉宽 因为供油压力基本恒定 所以可以计算出喷油量 从而获得剩余公里数 负荷不一样喷油量就不一样 剩余里程也随之变化

你随便找个有行车电脑的车开一下就明白了 匀速跑剩余里程会越来越多 然后立刻暴走 剩余里程瞬间就少了

网友B:
油表还跟汽车的角度有关,平地,前倾,后倾 都会变化的。

网友C:
油箱造型大多是不规则的,妄图使用液位计算剩余燃油 误差那是很大的,有一种办法可以已知加满总油量,减去油嘴已喷射的油量 或许精度还凑合

网友D:
简单说起来就是长时平均算法。
1. 油表读数, 每秒读一次,取5分钟的值做平均即可。 每秒都使用前5分钟的读数平均,感觉每秒都有读数,实际是5分钟平均值。
2. 剩余里程推算,设定原始值,首先可以参考经验初步估计比如500KM, 然后看读数 100%-90% 跑了多少公里,推算剩余多少公里,始终长时推算,最终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值。当然要考虑最后10%的油量由于箱体原因,可能只有5%的油。

网友E:
楼上正解。感觉你的师傅喜欢逗你玩

网友F:
让ADC采集慢点,20秒采集一次,让显示刷新慢点,30秒刷新一次,或者1分钟刷新一次,就不乱跳了。只是一个参考不要太纠结,司机也不会一直盯着表看。原车带的汽油表也只是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起来就是长时平均算法。
1. 油表读数, 每秒读一次,取5分钟的值做平均即可。 每秒都使用前5分钟的 ...

谢谢大佬,感觉这个是比较适合汽车在运行的时候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直跳的 油表不跳是因为加了阻尼

液位传感器俗称油浮子 就是个浮漂驱动滑动电阻 电阻变化电压就变 ...

主要是让我测量出油箱的剩余油量,再给我一个前100公里的油耗数据,让我根据这个油量算出剩余公里数,并不要算的那么精准。主要是让我想办法解决剩余油量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表还跟汽车的角度有关,平地,前倾,后倾 都会变化的。

对,是的,让检测车是运动还是静止状态,静止的话让我检测液位计算,要是运动的话计算是水平还是有角度,再计算。

网友G:
先从剩余油量传感器入手,把精度搞准确,我看见老式的是一串干簧管组成的,浮子就是磁铁,可以找个油箱测试下,加满一箱水然后慢慢放,一般油箱就是三五十升,给它平均分几个等级,比如五升一个,就把水放出五升调整一下干簧管位置,以此类推,对于颠簸引起的液面不稳可以做个滤波啊,剔除最大最小再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箱造型大多是不规则的,妄图使用液位计算剩余燃油 误差那是很大的,有一种办法可以已知加满总油量,减去 ...

主要是给我前100公里的油耗,让我自己算,主要的问题剩余油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从剩余油量传感器入手,把精度搞准确,我看见老式的是一串干簧管组成的,浮子就是磁铁,可以找个油箱测试 ...

这个方法想过,但是这个方法没问题,但是主要滤波的问题,汽车一加速或者急刹的时候就完全不怎么准,因为油箱跳的太厉害了。感觉用前五分钟的数据来显示比较靠谱,但是要注意是不是静止状态,因为加油后,不可能等那么长时间让你慢慢改过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想过,但是这个方法没问题,但是主要滤波的问题,汽车一加速或者急刹的时候就完全不怎么准,因为 ...

车辆运动时采用5分钟平均, 车辆静止时采用30秒平均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想过,但是这个方法没问题,但是主要滤波的问题,汽车一加速或者急刹的时候就完全不怎么准,因为 ...

感觉还是一本正经地扯,当下你的设计是没可能用到车上的原因你懂。
也许说,设计么,讨论一下也好。的确,以上讨论中我也GET到不少新知识,长了见识。
油箱,小型车的没有形状规则的,大型(重型)的可以形状较规则。
核心问题应是:传感器设计易用性怎样 ? 采用什么性价比制作完成 ? 怎样及时真实传递数据 ?
核心问题与单片机基本无关,就显示结果来说,如果不用数显用单片机都感觉都是浪费。
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一个汽车油表是精确的(精确的用不起也没必要),和手机电量显示一个样。
所以,此题也就是随便想个啥传感器,然后编程接收显示交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一本正经地扯,当下你的设计是没可能用到车上的原因你懂。
也许说,设计么,讨论一下也好。的确 ...

传感器就是4-20ma的电流信号,设计的时候是就用这个代替油箱的剩余油量的传感器来用,成本的问题现在不考虑,用他的话说你把这个弄明白了,实际用的传感器你可以随便换,加单片机的原因是如果直接传输电流信号容易干扰,让我用can通讯来做,要按照汽车的环境来考虑情况,成本的问题是让我先做出来解决有无的问题再去优化,那是下一步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就是4-20ma的电流信号,设计的时候是就用这个代替油箱的剩余油量的传感器来用,成本的问题现在不考 ...

传感器多少电流信号并不重要,重要的传感原理,也就是用什么来感,然后怎么传。
传统的油表前面兄弟已讲解了,电流数字化一下下就好,模数转换的电路和程例可找现成的。
换句话说,无需讨论也就是买买买:传感器(成品)+模数转换(成品)+显示(成品)+所谓AI(成品)....
如果仅仅是老师出题搞过关游戏也就那样了,如果是某师傅想搞创新上市估计就是随口一说基本呵呵。
测量的关键是传感器,低价稳定感知最接近真实的油量,其他什么抗干扰优化总线基本是不懂装懂的样子。
如果不考虑成本就很简单,比如用油箱中用活塞推动方式不留空气,油压传感器控制推力保持恒压,不管剩下多少油都不会晃荡,油量可按活塞的位置+温度补偿等外围辅助可精确稳定实时计算出来的......
测量一个不规则容器中测来回激荡的液体总量,想不走寻常路,又不说怎么去感,感觉是耍流氓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