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闪烁问题 L298N供电不稳定?对单片机由干扰?

楼主:
#
在使用开发板的5V供电时,显示正常,如图1
但是当使用小车上的两节18650给L298N供电,L298N的5v输出给单片机供电时,LCD就会一直闪烁,显示的位置会错乱,如图2,3. 电源和单片机已经共地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L298N供电不稳定?对单片机由干扰?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开发板供电时

1.开发板供电时

2.L298N供电时

2.L298N供电时

3.L298N供电时

3.L298N供电时

L298N,已经共地了

L298N,已经共地了

网友A(2022-03-30):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像是干扰,倒像是供电不足。L298N要7V以上才会有稳定5V输出,你测一下那个蓝1865,这种货坏的好多, ...

充满电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你这不像是干扰,倒像是供电不足。L298N要7V以上才会有稳定5V输出,你测一下那个蓝1865,这种货坏的好多,当然也要充够电。

网友A:
因为小车没有太多空间了,只能用单电源供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供电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分开供电,给MCU电源端并大点的电解电容

电容大概要多大的呢

网友D:
分开供电,给MCU电源端并大点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