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板上的拨码开关有什么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29):
作按键检测用的

网友B:
看这谁能知道,一般是做参数设置,具体什么功能都是由软件觉得的。

网友C:
boot  程序引导方式。。。

网友D:
你这个就相当于提供一个高低电位,具体功能得看你们怎么定义的吧,软件内部设置的

网友E:
找一下教程里有拨码开关的实例,或者是调节屏幕的,用拨片来适配屏幕

网友F:
具体功能是由软件说了算的,之前遇到或利用这个做机器的型号区分的。另外在linux开发板也可以用这个做启动方式的选择

网友G:
应该是软件功能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