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ToLCD2002软件菜单的疑问

楼主(2022-03-29):
各位大神,相信大家都用过PCToLCD2002这软件吧,问下,1 这软件里的每行显示数据菜单里的点阵和索引是控制什么用的呢?

2 这个参数与生成的字模里的Index【】值和Msk【】值由关系吗?
请有明白的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软件截图如下

网友A:
好像没什么用。我一直用这个软件,没有手动更改过这个索引。

网友B:
这个只是生成数组的排列而已,跟软件是没有关系的
点阵选择16,那数组摆列方式就是一行16个地址
索引就是上面那注释怎么摆列而已
自己乱改一下,看一下就知道这有什么用了

楼主:
感谢Y_G_G大神的指导,这个办法确实有用,我脑袋有点死,不敢轻易乱改啥,没成想,乱改也是一种试探方法,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