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STM32板子 下载不了程序 附原理图和PCB文件

楼主(2022-03-29):
下载不了程序,检查了32芯片的数字电压都为3.3V。想用串口下载,但用USB插电脑也检测不到USB。但用人家的开发板一插USB在端口那里就会出现USB,检测CH340芯片也有电压。请求大家指教!!!自己设计的电路图在压缩包里,降压芯片的错误已经改正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查问题。

网友A:
先看一下晶振电路和电源电路有没有对
然后,再看一下你有没有安装CH340的驱动
插上开发板,随便打开一个串口软件,在选择端口那有这样子的,就说明驱动已经安装好了  我用的也是CH340的驱动
连接Flash Loader Demo下载能看到端口选择,选择驱动所在的端口,下一步就能看到这样的了
就说明已经连接上了

下一步.......下一步就不知道了,还有看书中,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晶振电路和电源电路有没有对
然后,再看一下你有没有安装CH340的驱动
插上开发板,随便打开一个串 ...

电源检查了,32芯片VDD都有3.3V,晶振还没查看过,USB也识别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检查了,32芯片VDD都有3.3V,晶振还没查看过,USB也识别不到

那就要先下载一下CH340的驱动,在电脑提示安装完成之后要重启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先下载一下CH340的驱动,在电脑提示安装完成之后要重启电脑

我觉得不是这不的问题,驱动装了,用买的开发板一接就有USB显示,就是自己的板子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这不的问题,驱动装了,用买的开发板一接就有USB显示,就是自己的板子就不行

那就看一下你的板子画得对不对了
我CH340是没有画的过,因为我自己买的BSU转串口上面有现成的CH340电路

楼主:
照着开发板画的,板子应该没什么问题。线路也测过短路是否。不太懂了

网友B:
先看是否起振了,之后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是否起振了,之后看供电

起振怎么看呀?拿示波器哦测晶振两脚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是否起振了,之后看供电

供电测了,就是用充电宝的话不能连续供电,一按充电宝的按键,充电宝的指示灯一下子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