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MOS管的波形疑问

楼主(2022-03-29):
VGS波形的下降沿为什么会出现负压。VDS波形的上升沿为什么会缓慢。电源电压24V,为什么波形的直流电压42V。

网友A:
先要注明,黄线、蓝线探头测量的是哪一点?地线夹的是哪里?

网友B:
应该是地线夹位置不合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