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电路中串联的电阻有什么用?是限流吗

楼主(2022-03-29):
请问 触摸芯片上串联的电阻有什么用,是限流吗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限制流通电流的大小,使工程可以处在合理的电力环境中进行工作

网友B:
电阻是释放电容和减低敏感度的吧, 其实加不加应该都可以,振荡器频率改变能被检测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释放电容和减低敏感度的吧, 其实加不加应该都可以,振荡器频率改变能被检测到即可。

说是抗ESD的   不知道为啥能抗ESD

网友C:
说对了,防止短路、碰线、静电压等等,

楼主:
请问 是如何抗ESD的 没想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是如何抗ESD的 没想明白

形成压差,防止高压直接灌入IO。

网友E:
起限流作用的

网友F:
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