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烟雾报警系统 无法编译 求指导

楼主(2022-03-2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intrins.h"
//ADC0832端口引脚定义
sbit CS =P3^0;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CLK=P3^6;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3^7;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风扇,蜂鸣器端口引脚定义
sbit fengs =P1^5;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fengm =P1^6;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YWND="};            //说明显示的是电压

//液晶端口定义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符号
***************************************************/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 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 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b);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单位(V)
***************************************************/
void  display_V(void)
{
    WriteAddress(0x0e);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5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k;
i=x/100;            //取百位
j=(x%100)/10;            //取十位
k=((x%100)%10);           //取个位
if(i==1){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9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 i]);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else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9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 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unsigned int nongdu;    //浓度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volt();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温度的单位
         OLED_Init();
         fengm=0;        fengs=0;
   while(1)
      {
                OLED_ShowCHinese(24,0,0);
          OLED_ShowCHinese(40,0,1);
                 OLED_ShowCHinese(56,0,2);
                OLED_ShowCHinese(72,0,3);
                OLED_ShowCHinese(88,0,4);
                OLED_ShowString(16,2,"201707154105");
                OLED_ShowCHinese(40,4,5);
                OLED_ShowCHinese(72,4,6);

    AD_val= A_D();    //进行A/D转换
    Int=(AD_val)/51;  //计算整数部分
    Dec=(AD_val%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Int=(100*Int+Dec)/5;
                Dec=((100*Int+Dec)%5)*100/5;    //计算小数部分
    display1(Int);     //显示整数部分
    display2(Dec);     //显示小数部分
                delaynms(250);     //延时250ms
          nongdu=Int+(Dec/100);
                if(nongdu > 50)
                {
                fengs=1;
                }
                else
                {
                fengs=0;
                }
                if(nongdu > 70)
                {
                fengm=1;
                }
                else
                {
                feng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