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408AD单片机超声波测距OLED显示 源程序

楼主(2022-03-29):
一个星期做的设计,没加温补,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加上,亲自测试过,没任何问题,附件里有原理图代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
*STC15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数码管显示:
*定时器0用于测量时间
*定时器2用于数码管扫描
*
*模块工作原理:
*1、采用(I0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0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
*
*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define  SETDISTANCE  10   //设置报警值,低于此值,蜂鸣器报警

int count = 0,count1=0;

sbit  BEEP = P3^4;                         //蜂鸣器接口
sbit  ECHO = P0^0;           //ECHO
sbit  TRIG = P0^1;           //Trig

unsigned int  time=0;               //用于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time0=0;              //用于定时器计数
unsigned long S=0;                  //存放计算出来的距离

bit flag =0;                        //定时器0溢出标志位
//bit Beepflag =0;

/* 函数声明 */
void Display(void);
void Conut(void);
void Start_modle(void);
//void delay_ms(int);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模式
        TH0=0X00;       //定时器0初值为0
        TL0=0X00;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0;                            //先不开启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2Init(void)                //定时器2初始化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为12T模式

        T2L = 0XCD;                  //设定定时器初值  2Ms
        T2H = 0XF8;
        AUXR |= 0x10;                //开启定时2中断
        IE2 =0X04;                        //启动定时器2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                 OLED_On();
//                 delay_ms(8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20,2,0);//
                OLED_ShowCHinese(38,2,1);//
                OLED_ShowString(56,2,"1901",16);//1901
                OLED_ShowCHinese(20,4,2);//姓
                OLED_ShowCHinese(38,4,3);//名
                OLED_ShowString(56,4,":",16);//:
                OLED_ShowCHinese(66,4,4);//
                OLED_ShowCHinese(82,4,5);//
                delay_ms(800);                //清屏时间
                OLED_Clear();
        Timer0Init();
        Timer2Init();
        while(1)
        {
         Start_modle();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1);//&&(flag==0));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启动模块*********************************/
void Start_modle(void)
{
                        TRIG = 1;              //拉高TRIG
                        _nop_();       //延时10us以上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 = 0;                //拉低TRIG
}

/**********************计算距离方法*******************************/
void Conut(void)
{
        unsigned char a,b,c;
         time=TH0*256+TL0;              //计算高电平时间
         TH0=0;                         //复位定时器0的数值
         TL0=0;

         OLED_ShowCHinese(0,4,6);//距
         OLED_ShowCHinese(16,4,7);//离
   OLED_ShowString(32,4,":",16);//:

        OLED_ShowCHinese(0,2,8);//超
        OLED_ShowCHinese(16,2,9);//声
        OLED_ShowCHinese(32,2,10);//波
        OLED_ShowCHinese(48,2,11);//测
        OLED_ShowCHinese(64,2,12);//距

         S=(time*1.7)/100;     //换算成M
         if((S>=400)||flag==1) //如果测量超时
         {
          flag=0;
                 OLED_ShowString(42,4,"-",16);
                 OLED_ShowString(52,4,"-",16);
                 OLED_ShowString(62,4,"-",16);
                 OLED_ShowString(72,4,"-",16);
         }
         else
         {
                         a=S%1000/100;
                        b=S%1000%100/10;
                        c=S%1000%10 %10;
                OLED_ShowNum(42,4,a,1,16);
                OLED_ShowString(52,4,".",16);
                OLED_ShowNum(62,4,b,1,16);
          OLED_ShowNum(72,4,c,1,16);
                OLED_ShowString(82,4,"M/S",16);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flag = 1;
}
  /**************定时器2中断函数*****************/
void Timer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2
{
         time0++;               //用于定时时间
         count++;
        if(count >=100)
        {
                count = 0;
                if(S<SETDISTANCE)    //判断距离是否小于设定值
                {
                  BEEP  = ~BEEP ;
                }
                else
                        BEEP = 1;
        }
         if(time0>=400)                 //每800ms启动一次
         {
                 time0=0;
                 Start_modle();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M/S不是速度单位吗,怎么成了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不是速度单位吗,怎么成了距离了?

确实是,OLED_ShowString(82,4,"M/S",16); 这个函数改成CM就好了

网友B:
你好楼主,这个我按照你的原理图接线,并把你编译好的HE文件烧录进去,OLED屏幕没有任何反应,跟我用STC89C52RC有关系吗?程序能烧录进去,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不好意思,现正常了,是我把信号接到P1口了,谢谢

网友C:
确实是,OLED_ShowString(82,4,"M/S",16); 这个函数改成C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