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a结合单片机收不到短信

楼主(2022-03-29):
单片机控制sim800a发送短信 程序编译过了 单个电脑测试sim800a也是正常通信 为什么烧录程序后 手机始终收不到单片机的短信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你发送AT指令查询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送AT指令查询故障啊

连接单片机之前 用电脑调试了sim800a正常的 at指令查询都是正常的 就与单片机连接之后 程序控制单片机上指示灯闪烁都是正常的 唯独我的手机接受不到短信

网友B:
是不是没有网络,或者是模式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单片机之前 用电脑调试了sim800a正常的 at指令查询都是正常的 就与单片机连接之后 程序控制单片机上 ...

不知道你用AT查连接基站有没有过,硬件没问题就是网络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