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的四个灯我改成一个后怎么不亮啊?单片机程序

楼主:
如图,我按照大佬的电路删去三条,代码也只留下相应的端口,但是它不亮

网友A(2022-03-29):
先把LED单独拉出来直接 接电源看看亮不亮。LED默认的电流记得是10mA,可以双击LED调小点。

网友B:
换成高电平触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LED单独拉出来直接 接电源看看亮不亮。LED默认的电流记得是10mA,可以双击LED调小点。

led单独接电源和接地能亮,放回去就不行,10ma和5ma都不亮,我把led去了只留电阻,按钮按下后也没有显示有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LED单独拉出来直接 接电源看看亮不亮。LED默认的电流记得是10mA,可以双击LED调小点。

我知道了,是我没有创建.c文件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