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关于OLED的中文手册吗,英语有点差啊,还有关于iic和i2c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2-03-29):
(无正文)

网友A: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其实是IICBus简称,所以中文应该叫集成电路总线,它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使用多主从架构,由飞利浦公司在1980年代为了让主板、嵌入式系统或手机用以连接低速周边设备而发展。I2C的正确读法为“I平方C”("I-squared-C"),而“I2C”("I-two-C")则是另一种错误但被广泛使用的读法。

网友B:
买一个OLED模块,有送配套的资料的,还有例程,多香。都是中文的。iic和i2c是不同的人的不同写法。虽然是写法不同,但有的模块用的不是标准的I2C,还要看具体的模块。

网友C:
是一个东西,写法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OLED模块,有送配套的资料的,还有例程,多香。都是中文的。iic和i2c是不同的人的不同写法。虽然是写 ...

配套资料就是英文的所以才问·的·

网友D:
SSD1306论坛上是有中文版本的
SH1106论坛没有中文的
这有可以在线看的
https://www.doc88.com/p-9903947592483.html

网友E:
主要看驱动IC了,常见的有SSD1306,如果是这个芯片程序就都一样的。最多尺寸像素不一样

网友F:
别让费时间看手册,看例程就够了;iic和i2c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G:
原则上缩写都要大写,习惯了大家都知道了也就随手写了。
关于iic和i2c这两个的区别就是这样的,两个i写成i2,仅此而已。
至于中文说明书其实不用,时序的图示中文和英文一样,而且网上还能找到大把的例程。

网友H:
i2c的2表示两个i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让费时间看手册,看例程就够了;iic和i2c没有任何区别

讲真的,能看懂程序你只能做个CV工程师,能看懂手册就可以成为开发工程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讲真的,能看懂程序你只能做个CV工程师,能看懂手册就可以成为开发工程师

网友J:
iic 是书面表达  i2c 是大家习惯默认的叫法(口头表达) 爱方C,i的2次方,iic=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