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些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2-03-29):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写入命令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OLED全屏************************************/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bmp_dat);
    }
}

网友A:
这个就是个OLED的IIC写入代码,没什么好说的,就是IIC协议的读写而已
重点是那0x78是什么,0x00又是什么
你得去看OLED的数据手册呀,要么就是直接复制别人的代码用,什么都不要管
要么,就花个一两天的时间把数据手册认真看一下
没有中文的,那就用百度翻译,能看个大概就行
我当初就是先花几个小时把PDF先用百度翻译成中文的,然后才开始写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OLED的IIC写入代码,没什么好说的,就是IIC协议的读写而已
重点是那0x78是什么,0x00又是什么
你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