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频率、芯片指令集的疑问

楼主(2022-03-29):
1.电路中高速和高频区别
2.我们的手机4G、5G这里的G是频率还是速度?GHz还是GBps?
3.有些高速网卡号称100Gbps,真的每秒钟传输100G个位?[(100*10⁹)个Bit(比特)?
4.X86是不是和ARM一样,是一种芯片指令集架构?架构X86,MIPS,RISC-V,ARM区别?
5.是否可以理解像intel、AMD、英伟达、三星、联发科、高通、博通、赛灵思、莱迪思、美高森美这些系统级芯片采用的一般是X86架构?国产FPGA复旦微、紫光同创、安路科技、高云半导体、京微齐力

网友A:
1.电路中高速和高频区别
答:高速:系统的传输处理能力,对象侧重于系统(板)。高频:针对信号的频率,侧重于信号频率。
2.我们的手机4G、5G这里的G是频率还是速度?GHz还是GBps?
答:不仅仅是频率,还有标准。
3.有些高速网卡号称100Gbps,真的每秒钟传输100G个位?[(100*10⁹)个Bit(比特)?
答:是承诺,在某个特定的条件、环境下能够传输100G个位。
4.X86是不是和ARM一样,是一种芯片指令集架构?架构X86,MIPS,RISC-V,ARM区别?
答:同意。
5.是否可以理解像intel、AMD、英伟达、三星、联发科、高通、博通、赛灵思、莱迪思、美高森美这些系统级芯片采用的一般是X86架构?国产FPGA复旦微、紫光同创、安路科技、高云半导体、京微齐力
答:了解的没有您多,只要能逐一想看它们的芯片手册,就清楚了。看手册靠谱!

网友B:
感觉楼主问题的答案大多可以百度,也试着回复一下:
1.电路中高速和高频区别
答:只有名称首字相同哈,相当于都姓“高”,剩下都是区别了。
2.我们的手机4G、5G这里的G是频率还是速度?GHz还是GBps?
答:手机4G、5G这里的G是对某类标准的称呼,不是频率也不是速度;与GHz、GBps仅有个字母相同。
3.有些高速网卡号称100Gbps,真的每秒钟传输100G个位?[(100*10)个Bit(比特)?
答:小样,都知道是号称了还那么认真,真的有时每秒钟传输100G个位的呢。
4.X86是不是和ARM一样,是一种芯片指令集架构?架构X86,MIPS,RISC-V,ARM区别?
答:切,又明知故问;架构X86,MIPS,RISC-V,ARM区别有联系也有的哦,详情可看看《芯片史》。
5.是否可以理解像intel、AMD、英伟达、三星、联发科、高通、博通、赛灵思、莱迪思、美高森美这些系统级芯片采用的一般是X86架构?国产FPGA复旦微、紫光同创、安路科技、高云半导体、京微齐力
答:一般是的;大概也是的(抢答了)。

网友C:
所谓4G5G6G只是一个第几代通信的命名规则,手机使用的是700-1200MHz的频率

网友D:
手机4G、5G中的G应该是generation,表示为4代 5代

网友E:
问的太混乱了,特别是5G,难道不知道Generation的意思;x86是一种复杂指令集,RISC是精简指令集,ARM是更精简,MIPS是指CPU执行指令的速度单位。最后一问,是基本都不对,只用英特尔和AMD才生产X86,他们的片子用途都不一样,你简单搜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问题的答案大多可以百度,也试着回复一下:
1.电路中高速和高频区别
答:只有名称首字相同哈,相 ...

哈哈  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的太混乱了,特别是5G,难道不知道Generation的意思;x86是一种复杂指令集,RISC是精简指令集,ARM是更精 ...

技术你是高手  不过你太暴躁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的太混乱了,特别是5G,难道不知道Generation的意思;x86是一种复杂指令集,RISC是精简指令集,ARM是更精 ...

MIPS也是一种芯片指令集架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MIPS也是一种芯片指令集架构

对哦,我这还蹲了两台这个架构的DEC 的alpha在吃灰。不过我只是应用级使用,架构对我真没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