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CH32V103单片机芯片的oled应用例程

楼主(2022-03-29):
使用沁恒定制的MounRiver Studio,编制了采用ssd1306主控芯片的0.96吋及0.91吋oled显示例程,可以显示16x16点阵汉字及8x16点阵ASCII字符。SSD1306主控oled实用例程
MCU型号:    CH32V103c8t6;
IDE:            MounRiver Studio V1.70;
oled模参数:    0.96吋12864 oled,或者0.91吋12832 oled。主控芯片SSD1306,i2C接口。
该例程所需的函数代码由oled_i2c.h、oled_i2c.c、codeTab.h、codeTab.c提供,使用时复制到工程项目的User子目录下即可。
编程时使用以下函数:
1、OLED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2、OLED_ON(void),oled唤醒函数;
3、OLED_OFF(void),oled休眠函数,休眠时oled电流为10微安;
4、OLED_CLS(void),清屏函数;
5、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全屏函数。fill_Data=0xff时全屏点亮,fill_Data=0x00时全屏熄灭;
6、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ASCII字符显示函数。x为横坐标点阵序列0~127,y为纵坐标列数0~7,ch[]为ASCII字符串,TextSize=1为6x8点阵字符,TxetSize=2为8x16点阵字符。
7、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16x16点阵汉字显示函数。x为横坐标点阵序列0~127,y为纵坐标列数0~7,N为汉字在点阵数据表中的序号。16x16汉字点阵数据由汉字取模程序获得,保持在codeTab.c文件中。
8、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y1, unsigned char BMP[]),点阵图像显示函数。x0图像左上角横坐标0~127,y0图像左上角纵坐标列数0~7,x1图像右下角横坐标1~128,y1图像右下角纵坐标列数0~7,BMP[] 图像点阵数据,保存在codeTab.c中。
使用汉字取模软件获得16x16汉字点阵时,字体大小选12号字,代码模式选择C51。
在oled_i2c.c文件的OLED_Init(void)函数中,可以选择支持12864 oled或是12832 oled。
用于下载烧录的SSD1306-oled.hex大小为1.6kB。

/************ 沁恒 RISC-V 架构 MCU 保留例程 *****************************************************
*  MCU 型号              :CH32V103c8t6
*  IDE           :MounRiver Studio V1.70
*  Author       :随缘斋居士
*  Created on   :2022/03/29
*  Description  :i2C 接口 oled 显示例程,适用于SSD1306驱动的12864及12832 oled 液晶屏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oled_i2c.h"

int main(void)
{

    while(1)
    {
        Delay_Init();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OLED_Fill(0xff);
        Delay_Ms(1000);
        OLED_Fill(0x00); //清屏,全屏熄灭。
        Delay_Ms(500);

        for(int i=0;i<5;i++)
                {
                    OLED_ShowCN(i*16,0,i);//测试显示中文
                }

        Delay_Ms(1000);

        OLED_ShowStr(32,2,"CH32V103c8t6",2); //测试显示ASCII字符

        Delay_Ms(3000);
        //OLED_Fill(0xff); //全屏点亮
        //Delay_Ms(500);
        //OLED_OFF();//测试OLED休眠
        //Delay_Ms(2000);
        //OLED_ON();//测试OLED休眠后唤醒

    }
}

上图资料下载:

网友A(2022-10-18):
南京沁恒的处理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