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51单片机关于雨量检测系统的程序呢?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2-03-29):
(无正文)

网友A:
先弄清楚【雨量检测】的要求、条件、输入、输出方式。

网友B:
刚去宝宝里搜了一下,先弄一个接雨水的桶,下面接个管,接一个类似洗衣机里的水位压力传感器,在桶底做一个电磁铁的翻板倒水用。搞定。
接下来就是编程了,根据时间统计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或者1602上。然后倒水。在统计,在倒水。
接下来就靠你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网上找找雨量筒的原理就知道,你单片机检测脉冲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