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AT+RST指令后程序复位问题

楼主:
本想要通过串口2给 ESP8266-12F 发送AT+RST指令,使其模块复位,但是发送后发现程序也跟着复位,重复执行。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char uart1Receive[100];   //串口1的接收数据
uchar uart2Receive[100];         //串口2的接收数据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
        for(;x>0;x--)
                for(j=125;j>0;j--);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        //fosc=11.059MHZ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TMOD = 0x20; //T1采用定时方式2
        TH1 = TL1 = 0xfd;//9600b/s
        PCON = 0;    //波特率不加倍

        TR1=1;   //开启定时器T1

        //串口2只能采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P8266波特率设为9600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BRT = 0xfd;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AUXR = 0x10;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

//串口1 发送 byte
void uart1_send_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TI标志位
}

//串口1 发送 字符串
void uart1_send_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
                uart1_send_byte(*str);
                str++;
        }
}

//串口2 发送 1byte 数据
void uart2_send_byte(uchar byte)
{
        S2BUF = byte;
        while(!(S2CON&S2TI)); //等待发送完成 等待S2TI=1
        S2CON&=~S2TI;        //清S2TI标志位 令S2TI=0
}

//串口2 发送 字符串
void uart2_send_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
                uart2_send_byte(*str);
                str++;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_ms(100);
        uart1_send_string("Uart Init!\r\n");
        delay_ms(500);
        uart2_send_string("AT+RST\r\n");
        delay_ms(500);
        uart1_send_string("ESP RST!\r\n");
        while(1);
}

网友A(2022-03-29):
8266上电时说是有400-500ma电流,会不会是把你的单片机电源拉低重启了。

网友B:
发送其它的也这样吗?

网友C:
8266有个复位引脚,低电平触发,你可以单独用一个端口引脚来控制它复位,不用命令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送其它的也这样吗?

只有发送AT+RST后才会不断重启,其他会有OK,怀疑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