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零件旁边的红色蓝色是什么意思?红色是不是没有连上

楼主(2022-03-30):
零件旁边的红色蓝色是什么意思   红色是不是没有连上,数码管没有连接上好,是按照图上链接的

网友A:
是电平指示,红为高,蓝为低

网友B:
这个按钮旁边的红色 可以点击 是持续按下的意思 再点一次会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钮旁边的红色 可以点击 是持续按下的意思 再点一次会弹起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平指示,红为高,蓝为低

你好,keil 和单片机链接成功了,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呢,有哪里出错了需要改进的呢

网友C:
单片机引脚边的红色表示相对的引脚当前是高电平,蓝色是低电平。
看图数码管是连接上了,亮不亮就是程序的事了。
也可能是程序内部显示刷新太快或者太慢?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实验一下吧。

网友D:
默认设置环境下,红色表示该处为“高电平”,蓝色表示该处为“低电平”

网友B:
1.先测试下是共阳管还是共阴管
2.如果不亮 看看段码和位码是否有不同信号
3.P0默认都是高电平 位选给低电平 不行把信号反过来再试试
注意观察P0和P2口是否有红蓝色小方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