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单片机DMA接收UART1如何接收不固定数量的数据?

楼主(2022-03-30):
要用串口接收不固定的数据长度,没找到空闲中断,DMA只能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想要接收不固定长度的数据,采用普通uart方式接收。还有就是程序一直判断DMA接收UART接收数量,超过一段时间没有增加,判断为接收造成行吗?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实现?

网友A:
加上结束符是最简单方法,复杂点就走通信协议。以上都实现不了,那就用卡最大和最小长度+间隔时间的方式

网友B:
用串行中断即可,收一个字节,存一个,何时起,何时止,由协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