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32不同网段通信

楼主(2022-03-30):
如下图,ESP32-A 连接路由器1的wifi,ESP32-B 连接路由器2的wifi,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 两块ESP32互相通信呢?

网友A:
这问题和ESP32无关,是网络基础问题,如果只是两个无线路由器,配置路由表即可, 具体办法百度路由器静态路由配置。

网友B:
A创建服务器 开个端口监听 B通过连接A 向A所在的端口发送数据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和ESP32无关,是网络基础问题,如果只是两个无线路由器,配置路由表即可, 具体办法百度路由器静态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