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CL8038信号发生器与51单片机频率计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3-30):
如图所示,ICL8038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能否直接连接51单片机的T0口。如若不能,是需要添加模数转换模块还是放大模块,请给予帮助,谢谢!

51频率计

51频率计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

网友A:
用输出类型是开集电极类型的比较器将信号整形为方波,比较器输出加上拉电阻接到单片相同的电压。这是为了方便单片机捕捉边沿。测频率用带硬件捕捉功能的定时器更加方便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