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51单片机设计的AC/DC电源仿真 求思路

楼主(2022-03-30):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AC/DC电源仿真研究 要求:输入220~380V交流电,输出24~110V直流的可编程电源。

网友A:
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啊。先借鉴别人的参考一下,修改一下。慢慢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啊。先借鉴别人的参考一下,修改一下。慢慢来嘛。

搜了,没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B:
常规设计方案:
1、将AC转DC,并计算DC的最大值DVMAX和最小值DVMIN,以便后面使用。
2、预算输出功率,以便正确的变压器大小(与体积相关),
3、计算PWM的理论占空比最大值WMAX和最小值WMIN,WMAX对应DVMIN输入和110V输出,WMIN对应DVMAX输入和24V输出。如果计算失败(无解)则需要更换PWM方案,如分节、分档控制(这里不扩展讨论了)。
4、计算变压器变比,线径、圏数……(需你有此方面的知识,也不扩展讨论)。
5、选择变压器驱动方案(需要较强电子技术及设计经验)
6、设计PWM与驱动的接口方式。
7、设计单片机硬件、软件。
8、其它辅助、安全设计、结构设计……
一大堆东东,设计文件几乎可写成一本书,现成的不易取得。找几个类似的拼凑一下,还可以。即使拼凑也需要一定的功底。

网友C:
一般我都是问问同学或者请教一下老师,找资料有点费劲

网友A:
坐等大佬给方案?
搜索数控电源,不是有一堆资料?
不行百度一下,
伸手开始啊。

网友D:
这个是电力电子行业,你是做产品,还是自己DIY啊!DIY的话,拓扑结构搞个简单的BUCK,DSP用C2000
要是做产品的话,得慎重,现在芯片和功率器件都不好买,得先调研一下,别被卡脖子

网友E:
你这个数控电源是比较复杂的,输出电压又高,找现成的是很难的,估计万能的某一个宝估计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佬给方案?
搜索数控电源,不是有一堆资料?
不行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设计方案:
1、将AC转DC,并计算DC的最大值DVMAX和最小值DVMIN,以便后面使用。
2、预算输出功率,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