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马达的种类和驱动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2-03-30):
电机/马达的种类和驱动电路的区别?
电机种类繁多,从原理、结构激励等方式划分,可以分出不同的电机
微型电机、减速电机、步进电机、直流电机、振动电机、调速电机、直线电机、同步电机、伺服电机、防爆电机、罩极电机、管状电机、变频电机、串激电机、高速电机、42步进电机、单相电机、交流电机、风扇电机、130电机等等
1. 运动健身器材、小家电、机器人、办公用品这些产品用的是哪些电机为主?
2. 步进电机属于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还是没有关联?
3.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是否大同小异?电机无非是提供动力?比如压力、速度等物理量

网友A:
1. 运动健身器材、小家电、机器人、办公用品这些产品用的是哪些电机为主?
有的用的是普通电机,有的用的的舵机,有的用的是步进电机,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2. 步进电机属于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还是没有关联?
步进电机不是有刷电机,是无刷的,但无刷的也和无刷电机不同。
3.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是否大同小异?电机无非是提供动力?比如压力、速度等物理量
电机驱动电路具体要看电机做什么用。要根据需要的压力、速度或者物理量选择电机和相应的驱动电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从来对电机不做区分。只把它看成是:一组运动的吸电铁石A,吸引着另一组吸电铁石B运动。
再细分,就是A与B的特性了。
例如:A用永久磁铁做,A用电磁铁做,A用直流电磁铁做,A用直流脉冲电磁铁做,A用交流电磁铁做,A用……做,B也同样,再AB组排列。
将电机分类那么多,对于掌握电机无多大作用,了解电机运动的原理很重要。吃透电机的原理,就可以很好地利用它,甚至为了某个特殊的用途,特意设计它,如曲线电机、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对电机不做区分。只把它看成是:一组运动的吸电铁石A,吸引着另一组吸电铁石B运动。
再细分,就是A与B ...

分类就是太多了  不知道如何选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