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蓝牙模块,LCD12864和51单片机

楼主(2022-03-30):
想用蓝牙HC06,51单片机,和手机蓝牙串口助手
实现手机数据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在12864显示屏上显示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太复杂,不建议连方案也想不出的朋友去做。

网友B:
可以分11步去实现
1. 实现单片机经串口在电脑的串口助手上显示"Hello World!"
2. 实现从串口助手发送"Hello World!"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回覆"Hello World!"
3. 实现从串口助手发送任何字符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回覆同样的字符
4. 实现单片机在LCD上显示"Hello World!"
5. 实现从串口助手发送"Hello World!"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在LCD上显示"Hello World!"
6. 实现从串口助手发送任何字符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在LCD上显示同样的字符
7. 实现电脑成功连接蓝牙串口
8. 短接蓝牙串口的TxD/RxD, 实现从串口助手发送任何字符到蓝牙串口,然后蓝牙串口回覆同样的字符
9. 实现手机成功连接蓝牙串口
10. 短接蓝牙串口的TxD/RxD, 实现从手机串口助手发送任何字符到蓝牙串口,然后蓝牙串口回覆同样的字符
11. 把蓝牙串口的TxD/RxD(注意电压)连接到单片机TxD/RxD,实现从手机串口助手发送任何字符,然后单片机在LCD上显示同样的字符
完成目标

网友C(2022-05-08):
老哥有效果了嘛,俺也是这个方向,HC-06一直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