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法错误main.c(20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expected '__asm'

楼主(2022-03-30):
请教:语法错误的处理
各位大咖:
       我写了一段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编译过程中提示语法错误,把else这段修改、重写均提示错误,删掉后就没有错误,搞不懂是哪儿错误,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单片机程序代码: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优先级:0-EX0/1-T0/2-EX1/3-T1/4-ES
        {
                if(Keyer-- != 0);                                                                                        //定时是否结束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高8位
                                TL0 = (65536 - 50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低8位
                        }

                else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KeyerFlag = 1;                                                                                //超时标识置位
                        }
        }

错误提示:
main.c(20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expected '__asm'

网友A:
if(Keyer-- != 0);    这里去掉分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看这个else是不是悬挂了

if (Keyer-- != 0)
    ; //定时是否结束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高8位
    TL0 = (65536 - 50000)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低8位
}
else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KeyerFlag = 1; //超时标识置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er-- != 0);    这里去掉分号就可以了。

感谢指导,已经可以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else是不是悬挂了

if (Keyer-- != 0)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