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万年历程序 采用定时器做计时

楼主(2022-03-3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rtc.h"
#include "spi.h"

#define size 10//数组大小
#define N 4//滑动平均滤波计算平均值时所取的点数
void Smooth(float data[]);
         float temprature;
int sum;

int main(void)
{
    u8 t=0,count=0;
    short temperature;

        unsigned int t1,i;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flag;
int xx;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
        System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RTC_Init();
    LCD_Init();
        /* MAX6675 SPI 接口初始化 */
        SPI_MAX6675_Init();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                        printf("%d",&temperature);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60+40,15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60+40,15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60+40+8,15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60+40+32,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MAX6675_CSL();
                c = MAX6675_ReadByte();
                i = c;
                i = i<<8;
                c = MAX6675_ReadByte();
                MAX6675_CSH();

                i = i|((unsigned int)c);                        //i是读出来的原始数据
                flag = i&0x04;                                                //flag保存了热电偶的连接状态
                t1 = i<<1;
                t1 = t1>>4;
                temprature = t1*0.25;

                for(i=0;i<0x2fffff;i++)
            ;                        //max6675的转换时间是0.2秒左右,所以两次转换间隔不要太近

    for (count=0;count<N;count++)
    {
      sum+=(temprature*10);
     delay_ms(10);
   }
     xx=sum/N;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Temp:   . C");
            LCD_ShowNum(60+40+8,200,xx/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LCD_ShowNum(60+40+32,200,xx%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Num(60,50,RealTime.year,4,16);        //显示年部分
            LCD_ShowChar(95,50,'Y',16,0);            //显示Y

            LCD_ShowNum(110,50,RealTime.mon,2,16);        //显示月部分
            LCD_ShowChar(130,50,'M',16,0);            //显示M

            LCD_ShowNum(145,50,RealTime.date,2,16);        //显示日部分
            LCD_ShowChar(165,50,'D',16,0);            //显示D

            LCD_ShowNum(60,70,RealTime.hour,4,16);        //显示时部分
            LCD_ShowChar(95,70,'H',16,0);            //显示H

            LCD_ShowNum(110,70,RealTime.min,2,16);        //显示分部分
            LCD_ShowChar(130,70,'M',16,0);            //显示M

            LCD_ShowNum(145,70,RealTime.sec,2,16);        //显示秒部分
            LCD_ShowChar(165,70,'S',16,0);            //显示S

            switch(RealTime.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Sunday");//星期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Monday");//星期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Tuesday");//星期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Wednesday");//星期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Thursday");//星期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Friday");//星期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80,100,200,24,24,"Saturday");//星期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