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33无线模块做RGB七彩,会出现跳色问题?

楼主(2022-03-30):
8位单片机433模块做RGB七彩,会出现跳色问题,请各位大佬指教下

网友A:
是WS2812 RGB的灯么?是不是按433模块的时候会串颜色?

网友B:
理顺一下显示方案即可。
例如:
将显示做成,以幅为单位的显示方式,一幅 = 一个显示的造型。
将所有的显示做成N个造型,并存放起来(设存于F区)。
用RAM做一个可以存入一个造型的缓冲区SBUF。
写一段小程序XSB显示SBUF区中的造型。
剩下来就是,将F区中存储的N个造型依次丢入SBUF缓冲区中,再调用XSB程序显示它。就不会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