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黑屏,怎么解决,想显示汉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30):
已知的条件出现这结果不意外

网友B:
这个是无字库的12864屏 KS0108驱动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驱动LCD128*64黑白点阵屏.

用户可以修改宏来选择时钟频率.

显示效果为: 第一行显示模拟的RTC时间, 7、8行显示8个16*16点的汉字. 本程序使用的LCD是有两个片选的.

注意: LCD接口的16脚是空脚, 本程序要把这个脚接到P2.2做另一页的片选.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只写,模拟输入(AD或LVD)选择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8  hour,minute,second;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DisableHC595(void);
void SetStartAddress(u8 x,u8 y);
void FillPage(u8 y,u8 color);           //Clear Page LCD RAM
void FillAll(u8 color);         //Clear CSn LCD RAM
void Initialize_LCD(void);              //initialize LCD
void WriteAscii6x8(u8 x,u8 y,u8 ascii,u8 color);
void WriteHZ16(u8 x,u8 y,u16 hz,u8 color);
#define P0n_push_pull(bitn)         P0M1 &= ~(bitn),    P0M0 |=  (bitn) //01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 显示时钟函数 ************************/
void    DisplayRTC(void)
{
    if(hour >= 10)  WriteAscii6x8(0,0,hour / 10 + '0',0);
    else            WriteAscii6x8(0,0,':',0);
    WriteAscii6x8(6, 0,hour % 10 +'0',0);
    WriteAscii6x8(12,0,':',0);
    WriteAscii6x8(18,0,minute / 10+'0',0);
    WriteAscii6x8(24,0,minute % 10+'0',0);
    WriteAscii6x8(30,0,':',0);
    WriteAscii6x8(36,0,second / 10 +'0',0);
    WriteAscii6x8(42,0,second % 10 +'0',0);

}

/********************** RTC演示函数 ************************/
void    RTC(void)
{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if(++hour >= 24)    hour = 0;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i;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ialize_LCD();

    DisableHC595();     //禁止掉学习板上的HC595显示,省电

    hour   = 12;    //初始化时间值
    minute = 0;
    second = 0;
    DisplayRTC();

    for(i=0; i<8; i++)  WriteHZ16(i*16,4,i,0);

    while(1)
    {
        delay_ms(250);      //延时1秒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RTC();
        DisplayRTC();
    }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ableHC595(void)
{
    u8  i;
    P_HC595_SER   = 1;
    for(i=0; i<20; i++)
    {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K16[]={
    0X10,0X50,0X92,0X14,0XF0,0X10,0X20,0X24,0X24,0XA4,0X24,0XFF,0X20,0X24,0X28,0X00,        //1783斌
    0X20,0X10,0X0D,0X02,0X05,0X18,0X40,0X7F,0X40,0X3F,0X22,0X07,0X38,0X40,0XE0,0X00,
    0X20,0X42,0X0C,0X40,0X7C,0X40,0XFF,0X48,0X4A,0XF2,0X1A,0XD6,0X12,0XFB,0X12,0X00,        //1784濒
    0X04,0X7C,0X03,0X44,0X23,0X10,0X0F,0X84,0X82,0X4F,0X20,0X1F,0X20,0X4F,0XC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6x8[]={
      0x3E,0x51,0x49,0x45,0x3E,0x00,        //0  0
      0x00,0x42,0x7F,0x40,0x00,0x00,        //1  1
      0x42,0x61,0x51,0x49,0x46,0x00,        //2  2
      0x21,0x41,0x45,0x4B,0x31,0x00,        //3  3
      0x18,0x14,0x12,0x7F,0x10,0x00,        //4  4
      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5  5
      0x3C,0x4A,0x49,0x49,0x30,0x00,        //6  6
      0x01,0x01,0x79,0x05,0x03,0x00,        //7  7
      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8
      0x06,0x49,0x49,0x29,0x1E,0x00,        //9  9
      0x7E,0x11,0x11,0x11,0x7E,0x00,        //A  A
      0x41,0x7F,0x49,0x49,0x36,0x00,        //B  B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        //C  C
      0x41,0x7F,0x41,0x41,0x3E,0x00,        //D  D
      0x7F,0x49,0x49,0x49,0x49,0x00,        //E  E
      0x7F,0x09,0x09,0x09,0x01,0x00,        //F  F

      0x3E,0x51,0x49,0x45,0x3E,0x00,        //10  0
      0x00,0x42,0x7F,0x40,0x00,0x00,        //11  1
      0x42,0x61,0x51,0x49,0x46,0x00,        //12  2
      0x21,0x41,0x45,0x4B,0x31,0x00,        //13  3
      0x18,0x14,0x12,0x7F,0x10,0x00,        //14  4
      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15  5
      0x3C,0x4A,0x49,0x49,0x30,0x00,        //16  6
      0x01,0x01,0x79,0x05,0x03,0x00,        //17  7
      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18  8
      0x06,0x49,0x49,0x29,0x1E,0x00,        //19  9
      0x7E,0x11,0x11,0x11,0x7E,0x00,        //1A  A
      0x41,0x7F,0x49,0x49,0x36,0x00,        //1B  B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        //1C  C
      0x41,0x7F,0x41,0x41,0x3E,0x00,        //1D  D
      0x7F,0x49,0x49,0x49,0x49,0x00,        //1E  E
      0x7F,0x09,0x09,0x09,0x01,0x00,        //1F  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0     CHAR address=ASCII*6
      0x00,0x00,0x4F,0x00,0x00,0x00,        //21  !
      0x00,0x07,0x00,0x07,0x00,0x00,        //22  "
      0x14,0x7F,0x14,0x7F,0x14,0x00,        //23  #
      0x24,0x2A,0x7F,0x2A,0x12,0x00,        //24  $
      0x23,0x13,0x08,0x64,0x62,0x00,        //25  %
      0x36,0x49,0x55,0x22,0x50,0x00,        //26  &
      0x00,0x05,0x03,0x00,0x00,0x00,        //27  '
      0x00,0x1C,0x22,0x41,0x00,0x00,        //28  (
      0x00,0x41,0x22,0x1C,0x00,0x00,        //29  )
      0x14,0x08,0x3E,0x08,0x14,0x00,        //2A  *
      0x08,0x08,0x3E,0x08,0x08,0x00,        //2B  +
      0x00,0x50,0x30,0x00,0x00,0x00,        //2C  ,
      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2D  -
      0x00,0x60,0x60,0x00,0x00,0x00,        //2E  .
      0x20,0x10,0x08,0x04,0x02,0x00,        //2F  /

      0x3E,0x51,0x49,0x45,0x3E,0x00,        //30  0
      0x00,0x42,0x7F,0x40,0x00,0x00,        //31  1
      0x42,0x61,0x51,0x49,0x46,0x00,        //32  2
      0x21,0x41,0x45,0x4B,0x31,0x00,        //33  3
      0x18,0x14,0x12,0x7F,0x10,0x00,        //34  4
      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35  5
      0x3C,0x4A,0x49,0x49,0x30,0x00,        //36  6
      0x01,0x01,0x79,0x05,0x03,0x00,        //37  7
      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38  8
      0x06,0x49,0x49,0x29,0x1E,0x00,        //39  9
      0x00,0x36,0x36,0x00,0x00,0x00,        //3A  :
      0x00,0x56,0x36,0x00,0x00,0x00,        //3B  ;
      0x08,0x14,0x22,0x41,0x00,0x00,        //3C  <
      0x14,0x14,0x14,0x14,0x14,0x00,        //3D  =
      0x00,0x41,0x22,0x14,0x08,0x00,        //3E  >
      0x02,0x01,0x51,0x09,0x06,0x00,        //3F  ?

      0x32,0x49,0x79,0x41,0x3E,0x00,        //40  @
      0x7E,0x11,0x11,0x11,0x7E,0x00,        //41  A
      0x41,0x7F,0x49,0x49,0x36,0x00,        //42  B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        //43  C
      0x41,0x7F,0x41,0x41,0x3E,0x00,        //44  D
      0x7F,0x49,0x49,0x49,0x49,0x00,        //45  E
      0x7F,0x09,0x09,0x09,0x01,0x00,        //46  F
      0x3E,0x41,0x41,0x49,0x7A,0x00,        //47  G
      0x7F,0x08,0x08,0x08,0x7F,0x00,        //48  H
      0x00,0x41,0x7F,0x41,0x00,0x00,        //49  I
      0x20,0x40,0x41,0x3F,0x01,0x00,        //4A  J
      0x7F,0x08,0x14,0x22,0x41,0x00,        //4B  K
      0x7F,0x40,0x40,0x40,0x40,0x00,        //4C  L
      0x7F,0x02,0x0C,0x02,0x7F,0x00,        //4D  M
      0x7F,0x06,0x08,0x30,0x7F,0x00,        //4E  N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4F  O

      0x7F,0x09,0x09,0x09,0x06,0x00,        //50  P
      0x3E,0x41,0x51,0x21,0x5E,0x00,        //51  Q
      0x7F,0x09,0x19,0x29,0x46,0x00,        //52  R
      0x26,0x49,0x49,0x49,0x32,0x00,        //53  S
      0x01,0x01,0x7F,0x01,0x01,0x00,        //54  T
      0x3F,0x40,0x40,0x40,0x3F,0x00,        //55  U
      0x1F,0x20,0x40,0x20,0x1F,0x00,        //56  V
      0x7F,0x20,0x18,0x20,0x7F,0x00,        //57  W
      0x63,0x14,0x08,0x14,0x63,0x00,        //58  X
      0x07,0x08,0x70,0x08,0x07,0x00,        //59  Y
      0x61,0x51,0x49,0x45,0x43,0x00,        //5A  Z
      0x00,0x7F,0x41,0x41,0x00,0x00,        //5B  {
      0x02,0x04,0x08,0x10,0x20,0x00,        /*5C  \*/
      0x00,0x41,0x41,0x7F,0x00,0x00,        //5D  }
      0x04,0x02,0x01,0x02,0x04,0x00,        //5E  ^
      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5F  _

      0x01,0x02,0x04,0x00,0x00,0x00,        //60  '
      0x20,0x54,0x54,0x54,0x78,0x00,        //61  a
      0x7F,0x48,0x44,0x44,0x38,0x00,        //62  b
      0x38,0x44,0x44,0x44,0x28,0x00,        //63  c
      0x38,0x44,0x44,0x48,0x7F,0x00,        //64  d
      0x38,0x54,0x54,0x54,0x18,0x00,        //65  e
      0x00,0x08,0x7E,0x09,0x02,0x00,        //66  f
      0x0C,0x52,0x52,0x4C,0x3E,0x00,        //67  g
      0x7F,0x08,0x04,0x04,0x78,0x00,        //68  h
      0x00,0x44,0x7D,0x40,0x00,0x00,        //69  i
      0x20,0x40,0x44,0x3D,0x00,0x00,        //6A  j
      0x00,0x7F,0x10,0x28,0x44,0x00,        //6B  k
      0x00,0x41,0x7F,0x40,0x00,0x00,        //6C  l
      0x7C,0x04,0x78,0x04,0x78,0x00,        //6D  m
      0x7C,0x08,0x04,0x04,0x78,0x00,        //6E  n
      0x38,0x44,0x44,0x44,0x38,0x00,        //6F  o

      0x7E,0x0C,0x12,0x12,0x0C,0x00,        //70  p
      0x0C,0x12,0x12,0x0C,0x7E,0x00,        //71  q
      0x7C,0x08,0x04,0x04,0x08,0x00,        //72  r
      0x58,0x54,0x54,0x54,0x64,0x00,        //73  s
      0x04,0x3F,0x44,0x40,0x20,0x00,        //74  t
      0x3C,0x40,0x40,0x3C,0x40,0x00,        //75  u
      0x1C,0x20,0x40,0x20,0x1C,0x00,        //76  v
      0x3C,0x40,0x30,0x40,0x3C,0x00,        //77  w
      0x44,0x28,0x10,0x28,0x44,0x00,        //78  x
      0x1C,0xA0,0xA0,0x90,0x7C,0x00,        //79  y
      0x44,0x64,0x54,0x4C,0x44,0x00,        //7A  z
      0x00,0x08,0x36,0x41,0x00,0x00,        //7B  {
      0x00,0x00,0x77,0x00,0x00,0x00,        //7C  |
      0x00,0x41,0x36,0x08,0x00,0x00,        //7D  }
      0x02,0x01,0x02,0x04,0x02,0x00,        //7E  ~
      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7F  all display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80  cursor

  356. /*************  功能说明    **************

  357. LCD12864的基本驱动程序,兼容IC:HD61202 KS0108B SED1520.

  358. ******************************************/

/********************* LCD 128*64 Module, Controler HD61202U *************************************
    R_W     L: write data to LCD;  H: read data from LCD
    RS      L: Instruction Code Input or state output;   H: data input or output
    RESET   H: normal work;     L: reset LCD
    CS1     H: disable Pice 1,  L:enable Pice 1
    CS2     H: disable Pice 2,  L:enable Pice 2
    CS3     H: disable Pice 3,  L:enable Pice 3
    E       L: disable;    H: read State or data from LCD;
            H-->L: write command or data to LCD

    D0~D7   Data bus

    RS  R/W
    0    0    :write command to LCD
    0    1    :read  status from LCD
    1    0    :write display data to LCD
    1    1    :read  display data from LCD

;********************************************************************************/

#define C_Busy          0x80
#define C_On_Off        0x20
#define C_Reset         0x10
#define LCD_On          0x3F
#define LCD_Off         0x3E
#define LCD_StartLine0  0xC0    //Set display start line(0~3FH), real start line=(0C0H+Line Number)
#define LCD_Page0       0xB8    //Set Page (X Address)(0~7), real page = 0B8H+Page Number
#define LCD_SetColumn0  0x40    //Set Y address (0~3FH), real column = 40H + column number

                            //  1----VSS
                            //  2----VDD    +5V
                            //  3----Vo     LCD Opration Voltage
sbit RS         =   P2^5;   //  4----RS     L-->Command,H-->Data
sbit R_W        =   P2^6;   //  5----R_W    L-->Write,  H-->Read
sbit LCD_EN     =   P2^7;   //  6----E      H-->L: write command or data to LCD,H: read State or data from LCD;
sfr  LCD_DATA   =   0x80;   //  7~14--D0~D7 Data bus
sbit CS1        =   P2^4;   //  15---CS1    L-->Chip select1
sbit CS2        =   P2^2;   //  16---CS2    L-->Chip select2
sbit LCD_RESET  =   P2^3;   //  17---RESET  L-->Enable
                            //  18---VEE    L-->Chip select3
                            //  19---LED-   LED A   Back Light LED Drive
                            //  20---LED+   LED K   Back Light LED Drive
sbit LCD_BUSY   =   LCD_DATA^7;

#define CMD_WriteCMD()      RS=0, R_W=0
#define CMD_ReadStatus()    RS=0, R_W=1
#define CMD_WriteData()     RS=1, R_W=0
#define CMD_ReadData()      RS=1, R_W=1

#define SELECT      1
#define UNSELECT    0

//******************************************

void    LCD_delay(void)
{
    u8  i;
//  i = (u8)(MAIN_Fosc / 2000000UL);
    i = (u8)(MAIN_Fosc / 1000000UL);
    while(--i)  ;
}

//******************************************
u8  CheckBusy(void) //不需要检测忙
{
/*
    u8  i;
    LCD_DATA = 0xFF;
    CMD_ReadStatus();
    LCD_EN = 1;
    LCD_delay();
    for(i=0; i<100; i++)        //检测忙, 一般最大 大约10us,  这个使用超时退出
    {
        if(LCD_BUSY == 0)   break;      //  11T / loop, 0.5us at 11.0592MHZ
    }
    LCD_EN = 0;
    if(i >= 100)    return 1;   //超时
*/
    return  0;                  //正确
}

//******************************************
void WriteCMD(u8 cmd)
{
    if(CheckBusy() > 0)     return; //检测忙错误

    CMD_WriteCMD();
    LCD_DATA = cmd;
    LCD_delay();
    LCD_EN = 1;
    LCD_delay();
    LCD_EN = 0;
    LCD_delay();
    LCD_DATA = 0xFF;
}

//******************************************
void WriteData(u8 dat)          //write display data to LCD
{
    if(CheckBusy() > 0)     return; //检测忙错误

    CMD_WriteData();
    LCD_DATA = dat;
    LCD_delay();
    LCD_EN = 1;
    LCD_delay();
    LCD_EN = 0;
    LCD_DATA = 0xFF;
}

//******************************************
void SetStartAddress(u8 x,u8 y)
{
    WriteCMD(x + LCD_SetColumn0);
    WriteCMD(y + LCD_Page0);
}

//******************************************
void FillPage(u8 y,u8 color)            //Clear Page LCD RAM
{
    u8 j;
    SetStartAddress(0,y);
    for(j=0; j<64; j++) WriteData(color);
}

//******************************************
void FillAll(u8 color)          //Clear CSn LCD RAM
{
    u8 i;
    for(i=0; i<8; i++)  FillPage(i,color);
}

//******************************************
void Initialize_LCD(void)               //initialize LCD
{
    LCD_RESET = 0;
    delay_ms(10);
    LCD_RESET = 1;
    delay_ms(150);

//  CS1 = SELECT;
//  CS2 = SELECT;
    WriteCMD(LCD_Off);          //0x3E    turn off LCD
    WriteCMD(LCD_StartLine0);   //#0C0H    set the start line is the first line
    WriteCMD(LCD_On);           //#3FH    turn on display
    FillAll(0);
    CS1 = UNSELECT;
    CS2 = UNSELECT;
}

//******************************************
void WriteAscii6x8(u8 x,u8 y,u8 ascii,u8 color)
{
    u8 code *p;
    u8 i;

    p = ascii * 6 + ASCII6x8;
    if(x < 64)      CS1 = SELECT;
    else            CS2 = SELECT,   x -= 64;
    SetStartAddress(x,y);
    for(i=0; i<6; i++)      {WriteData((*p) ^ color);   p++;}
    CS1 = UNSELECT;
    CS2 = UNSELECT;
}

//******************************************
void WriteHZ16(u8 x,u8 y,u16 hz,u8 color)
{
    u8 code *p;
    u8 i;

    p = hz * 32 + HZK16;

    if(x < 64)      CS1 = SELECT;
    else            CS2 = SELECT,   x -= 64;
    SetStartAddress(x,y);
    for(i=0; i<16; i++)     {WriteData((*p) ^ color);   p++;}

    SetStartAddress(x,y+1);
    for(i=0; i<16; i++)     {WriteData((*p) ^ color);   p++;}
    CS1 = UNSELECT;
    CS2 = UNSELECT;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知的条件出现这结果不意外

Proteus里的12864,就是我仿真里用的这个,能通过程序直接显示汉字吗?我查百度说什么无字库?

网友A:
用板凳的基于 KS0108 的点阵屏,有字库的得下载第三方仿真文件并安装才行

网友D:
本身电路图就没画对,黑屏不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身电路图就没画对,黑屏不奇怪了。

哪个部分没接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个部分没接好?

CS1/CS2

网友C:
我用的并行方式,还需要连接CS吗

网友F:
你在论坛里搜LCD12864就能找到无字库仿真的PROTUES程序了。

网友G:
仿真图画的不对,CS1,CS2要用I/O口控制的,他分别控制12864的左边和右边的显示,你看一下数据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