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流水程序如何改为呼吸一下右移一下?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呼吸灯的程序,需要怎么改一下能变成八个io口控制八个小灯,呼吸一下右移一下,呼吸一下右移一下,程序最好简洁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void pwm_led();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pwm_led();
        }
}

void pwm_led()
{
        uint cycle=500,pwm=0;
                for(pwm=1;pwm<cycle;pwm++)
                {
                        led=0;
                        delay(pwm);
                        led=1;
                        delay(cycle-pwm);
                }
                for(pwm=cycle-1;pwm>0;pwm--)
                {
                        led=0;
                        delay(pwm);
                        led=1;
                        delay(cycle-pwm);
                }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网友A(2022-03-31):
先弄个简单的流水灯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flow_led();
void Delay500ms();

void main()
{
        while(1)
        {
                flow_led();
        }
}

void flow_led()
{
        uchar flow;
                for(flow=0;flow<8;flow++)
                {
                                P1=~(0x01 << flow);
                                Delay500ms();
                }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再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 呼吸灯流水程序 呼吸一下右移一下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 0;
uchar code LEDflow[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pwm_led()
{
        for (i=0; i<8; i++)
        {
        uint cycle=500, pwm=0;
                for(pwm=cycle-1;pwm>0;pwm--)
                {
                        P1 = 0x00;
                        delay(pwm);
                        P1 = LEDflow;
                        delay(cycle-pwm);
                }
                for(pwm=1;pwm<cycle;pwm++)
                {
                        P1 = 0x00;
                        delay(pwm);
                        P1 = LEDflow;
                        delay(cycle-pwm);
                }
        }
}

void main()
{
        while(1)
        {
               pwm_led();
        }
}

你好
按照你的意思只增加少许,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采用for循环和位移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呼吸灯流水程序 呼吸一下右移一下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去仿真或下到实机看看就知到啊~

网友B:
我想过用FOR 和<<移位, 但会和楼主的设计概念和程序更改相差较远, 用这个只加上数组作移位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呼吸灯流水程序 呼吸一下右移一下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非常感谢,确实很简洁,在P1=LEDflow;这里是不是低加上【i】;开始运行不行一看编码我的是共阳的,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弄个简单的流水灯代码

再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感谢

网友D:
谢谢,施用FOR循环解决的uchar code table [8] = {0xFE,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for (i=0; i<8; i++)                         //....
        {
        uint cycle=500, pwm=0;

                                 for(pwm=cycle-1;pwm>0;pwm--)
                {
                        P1 = 0xff;
                        delay(pwm);
                        P1 = table;
                        delay(cycle-pwm);
                }

                                for(pwm=1;pwm<cycle;pwm++)
                {
                        P1 = 0xff;           //....
                        delay(pwm);
                        P1 =table;
                        delay(cycle-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