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芯片手册里的参数问题

楼主(2022-03-31):
这几个电阻代表什么意思,驱动电阻该用多大合适

网友A:
一个是导通电阻,一个是直接测量的阻值吧

网友B:
你应该结合手册中的术语说明来理解
说白了,这就是在一定测试条件下的额定值。
如何使用手册中有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