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浊度仪制作方案,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3-31):
(无正文)

网友A:
有射线源,光电倍增管接收射线源的粒子,有浊物时,会吸收‘阻挡粒子的数量,光电管后面是放大电路,单片机处理电路。

网友B:
使用常用的660nm(或者650nm)激光作为发射光源,光电池或者光电管做接受传感器,采用散射原理检测散射激光(直接接受可能会加速传感器老化),经过处理就可以得到结果(通常需要多点定标)。

网友C:
我们需要稳定的光源和良好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