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输出被灌电流会怎么样?

楼主(2022-03-31):
对于正电源供电的运放,datasheet中没有明确写输出支持灌电流。如果测试运放输出的电流是负的(不到500uA),也就是实际是灌电流,如果这么用
会怎么样?
灌电流只有几百uA, 会把运放烧坏吗?

网友A:
不会,不超出运放的输出电流范围就可以。可送出,可灌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超出运放的输出电流范围就可以。可送出,可灌入

补充下,我发现出现故障的运放,测试输出对地短路了。考虑运放输出部分的内部结构是OC或者OD门,灌电流会不送把内部的三极管或者MOS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超出运放的输出电流范围就可以。可送出,可灌入

运放的规格书只标了输出电流能力,没有写sink 电流能力,也就是灌电流能力,怎么算?

网友B:
不会烧坏

网友C:
Output current (Typ) (mA)        30 这是LM358查到的,一般运放的带负载能力还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 current (Typ) (mA)        30 这是LM358查到的,一般运放的带负载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现在在用的是Lm321A-TR  3-peak的。
这个里面没有sink 电路的说明。
另外请问一下,故障运放的输出对地短路说明什么?

网友D:
查手册,不超限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我发现出现故障的运放,测试输出对地短路了。考虑运放输出部分的内部结构是OC或者OD门,灌电流会 ...

运放怎么可能是OC输出呢?运放输出都是电压跟随器输出的
没有像单片机这吸入电流一说的,它标示了输出电流多少,意思就是包括了灌电流的,不然运放怎么输出负电压呢?怎么放大交流信号呢?
在Lm321A-TR  3-peak数据手册第5页面,说明列出了输出电流,它最小输出电流是15mA,也就是说它输出和吸入电流能力是不会低于15mA的
个人感觉,5V供电输出100mA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运放坏了,那可能是其它的电路问题,跟吸入电流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怎么可能是OC输出呢?运放输出都是电压跟随器输出的
没有像单片机这吸入电流一说的,它标示了输出电流 ...

受教了。现在经过对比,同样一批产品,其实使用在两个场景,出现问题的都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或许应该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F(2024-06-11):
虚短、虚断的分析方法适合于正常工作的运算放大器和故障的运算放大器,输出端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超过产品规格书中的数值,说明运算放大器已经损坏!

网友G:
运放的设计和工作特性通常是基于其datasheet中给出的参数和规格。当运放输出灌电流时,这意味着电流是从运放的输出端流向电源的负极。这种非标准工作模式可能会超出运放的设计范围,导致不稳定的行为或损坏。

网友H:
运放是能输出、吸入电流的,输出电流参数就是其允许的值,一般在几十uA~几十mA之间,具体看手册。

网友I:
运放拉灌能力一样的。输出是OC电路的是比较器,因为后面大概率接数字电路,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J:
运放本来就是推挽输出才能保证输出端快速响应

网友K:
运放是推挽输出的,不超过额定输出能力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