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好,keil运行找不到头文件怎么办?如何创建头文件?

楼主(2022-03-31):
我是新手,在用keil运行lcd1602程序,显示找不到头文件怎么办

百度了,网上给了代码说自己创建,我把代码复制了,保存成.c文件在keil里运行,显示接口未被定义
是我方向错了,还是操作错了,还是程序的问题啊?求大佬帮忙解惑,非常感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刚才不知道传上去没,出错误的两张图如下:

网友A:
可以根据芯片的手册自行定义

网友B:
51单片机的话,在开头添加上include “reg51.h”

网友C:
你自己创建头文件好像还要一个后缀是.h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头文件的创建规则,单品机模块化编程

网友D:
首先,头文件是.h的文件,不是你说的.c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2楼说的没有在程序开头出添加头文件的引用的问题,开头添加上#include “reg51.h”应该就没问题了。还有确认你的keil是C51版本还是有C51的库,别这个都没有,那就得重新装kei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头文件是.h的文件,不是你说的.c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2楼说的没有在程序开头出添加头文件的引用的问 ...

非常感谢您,解决了,就是存成.H文件并添加到项目,再在程序里添加头文件的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在工程里添加头文件,保存成.h就行,也有看到说在include path里添加文件路径的,但这个方法我暂时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