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加、减、清零按钮电路如何设计?求指导

楼主(2022-03-31):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接三个按键就可以了,按键上拉下拉均可,其余的工作就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取三个键,每个键的一端分别接在三个不同的接口上,另一端接地,就可以了。
谁是“加、减、清零”,你可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