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用stm32f1读取dht11数据,一直监测不到dht11是怎么回事啊?求助

楼主:
问题如标题,代码编译,仿真运行都没有问题,LED灯一直闪烁表示代码一直在运行

请大佬们解惑万分感谢

在proteus仿真图如下

dht11代码: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blockquote>u8 DHT11_Init(void)

主函数代码放在回复内

网友A(2022-03-31):
主函数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LED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0,0,"OLED INIT..",12);

        if(DHT11_Init())        //DHT113õê¼»ˉ
        {
                OLED_ShowString(0,12,"DHT11 ERROR",12);
                delay_ms(200);
        }        else {
                OLED_ShowString(0,12,"DHT11 INIT..",12);
                delay_ms(200);
        }
        OLED_ShowString(0,24,"Run...",12);
        OLED_Refresh_Gram();

        while(1) {
                if(t%10==0)
                {
                        if(!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
                                OLED_ShowChar(0,36,temperature,12,1);
                                OLED_ShowChar(0,48,humidity,12,1);
                        }        else {
                                OLED_ShowString(0,36,"READ DATE ERROR",12);
                        }
                        OLED_Refresh_Gram(); //¸üDÂÏÔê¾μ½OLEDÖD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网友B:
主函数第21行
运行DHT11_Init()之前要先运行DHT11_Rst()
单独运行DHT11_Init()会永远超时返回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函数第21行
运行DHT11_Init()之前要先运行DHT11_Rst()
单独运行DHT11_Init()会永远超时返回1

感谢回答,直接运行DHT11_Rst()串口没有初始化,时钟没打开会报错,问题好像是使用的系统滴答systick时钟,仿真不能达到这个频率的问题,用自写的粗略延时可以接受到数据
但是接受到的数据与dht11的数据不同是怎么回事,如dht11中湿度80,温度30,但是读出的数据为127,0,无论怎么变化都是这个结果,大佬,了解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C:
除了代码,传感器上拉电阻取值不恰当也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答,直接运行DHT11_Rst()串口没有初始化,时钟没打开会报错,问题好像是使用的系统滴答systick时钟 ...

OLED 显示了"DHT11 INIT.."代表初化成功

你看看DHT11的总线0/1的表达时间线

再把DHT11的DATA脚接上示波器
对比一下波形

网友B:
示波器再接一根Debug脚(如PC12)
在dht11代码的53行之前加一句:
PC12 = !PC12;//Debug脚输出取反,这是51的写法,STM32的没学过

在示波器看看Debug脚电平变化时STM在读什么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LED 显示了"DHT11 INIT.."代表初化成功

你看看DHT11的总线0/1的表达时间线

感谢,解决了

网友D(2022-09-05):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决了

怎样解决的,我也是一直检测不到设备,用了很多人的代码都不行,也换了元件,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2024-04-20):
大佬,怎么解决的,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F(2024-06-22):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决了

大佬,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