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二极管LL4148这么链接有作用吗?能否省略掉呢

楼主(2022-03-31):
电源是三节5号电池串联 电压可能是15V;
电路板上 接入电源之后  直接就接了个LL4148,正极接的电源,负极直接接地。

问题1:这个二极管是4148吗?如果是开关二极管4148,作用是什么?防止电源接反?能否省略掉?
问题2:有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如果是稳压二极管 大概是什么型号呢?

这个二极管本来是这种SOD80/ll34封装的,我想换成贴片的,找了几个换上 都是一通电就冒烟烧掉;
我找的贴片4148都是正向1V电压啊,,,让我怀疑这不是4148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吗?

明白了!我把开关二极管给接反了!,,,
这个元件的作用是控制C2接入的,,,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吗?

前辈啊!求指点!
这个电容就是为了失去VCC后 再提供一个小电流?延迟一点点时间再断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啊!求指点!
这个电容就是为了失去VCC后 再提供一个小电流?延迟一点点时间再断电吗?

如果只是反接就是对的话,那就是防止电源反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反接就是对的话,那就是防止电源反接用的。

万分感谢!

网友B:
问题1:这个二极管是4148吗?如果是开关二极管4148,作用是什么?防止电源接反?能否省略掉?
答:
1、D这样接法,上电多半就烧毁了。应该是画反了。
2、是4148。
3、是内部电路中的续流用的,给内部电路的感性负载一个放电通路,防止断电瞬间产生高压。
4、 不是防止电源接反的,因为电池接反了,它也就烧毁了,也就没有作用了。
5、如果负载电路中无感性负载,可以省略。
问题2:有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如果是稳压二极管 大概是什么型号呢?
答:
1、任何一个二极管都是稳压管(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说明对二极管的特性曲线还未吃透)。
2、型号不是关键参数,反向击穿值才是关键参数,它的值取决于设计者需要保护的对象的需求。

网友C:
本来这个二极管是用来电源防接反的,结果被你画反了,